如图,如何用继电器代替PLC控制?

楼主(2020-01-21):
加药泵(Q0.0)停止工作后需要用压缩空气(Q0.1)吹出(20秒)管道内药水,如何用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代替PLC

网友A:
Q0.0泵应该有中间继电器吧,用常闭开关控制可以,
有个缺陷是,开机不启动泵也会工作20S。

网友B:
个人认为采用断电延时型时间继电器与Q0.0常闭串联控制比较好

网友C:
1楼的图可以呀

楼主:
这个应该可以了

网友D:
程序可以实现的功能干嘛要一定要外加个时间继电器啊,考虑一下施耐德的气囊延时器吧,简单实用,反正估计你要求的时间不用很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可以实现的功能干嘛要一定要外加个时间继电器啊,考虑一下施耐德的气囊延时器吧,简单实用,反正估计你要求的时间不用很精准
就这么个功能上plc不划算

网友E:
某宝上买个控制板,仿三菱的才几十块钱,比继电器便宜,我搞了一个,运行了五六年了。简单的控制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某宝上买个控制板,仿三菱的才几十块钱,比继电器便宜,我搞了一个,运行了五六年了。简单的控制还是可以的!
这个办法可以

网友F:
延时继电器可以实现该功能
楼主的意思是整个系统没有用到PLC?如果是的那就加个继电器搞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