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丝加热

楼主(2020-01-22):
大家好: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
   最近接触了一个项目,里面有大量的鉬丝加热器,有400多个,采用的正级接地(也就是火线)。
   1.变压器变压到75V左右,接线方式是星型,PID调压控温,PID上限用了20V左右的电压,最大输出电流12A左右。
   2.比较好奇为啥用了正级接地这样的方式。正级接地比较安全吗?
   3.因为采用的是三相交流电,各点输出电流大小不一样,极容易造成三相输出不均匀,零线电流过大。如果加一个桥式整流,变成直流电会不会好一点呢?如果采用了直流的方式,正级接地和负极接地有什么区别吗?
   4.因为是高温(600℃),真空0.5Pa左右。有一部分加热器直接电极短路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极间距大概2cm左右。

   5.顺便问一下像这样的情况除了采用加热丝加热以外行业内有没有比较合适的的真空加热方式?当然成本要考虑......

最后

大家春节快乐

网友A:
你这个正极接地是啥意思?怎么会有这种接线方式?一定是你理解错了,炉丝加热也好还是其它负载也好,都不可能让正极直接接地的。是不是变压器出来的75V电压抽头的一种电压,你把它理解错了

网友B:
最好能有电路图,这样好分析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交流电来说问题不大啊,只要火线和零线有且只有一个接地是没问题的吧。同时接地肯定是有问题的。
而且我是过了变压器,变压器后整个回路里面,火线和零线同时有且只有一个地方接地应该问题不大吧。
对于直流来说我觉得应该也没有问题,只是测出来的是负电压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路图搞不到啊

网友C:
什么正极接地,又是火线?听不明白

网友D:
先确定是直流控制还是交流控制?
看到“变压器变压到75V左右”,这样变压后的交流就没有LN之分吧
如果变压后整成直流,正极接地不可以吗,只要回路不打架应该可以,再一个此地如何处理的,是不是控制输出用的PNP,是不是PID运算PWM输出(成本低)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注意审题,"变压器变压到75V左右,接线方式是星型,PID调压控温,PID上限用了20V左右的电压,最大输出电流12A左右。"表明了我使用的是交流电。"最近接触了一个项目,里面有大量的鉬丝加热器,有400多个,采用的正级接地(也就是火线)。"表明了所谓正级就是火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变压器变压以后是星型接法,是有LN之分的。“因为采用的是三相交流电,各点输出电流大小不一样,极容易造成三相输出不均匀,零线电流过大。如果加一个桥式整流,变成直流电会不会好一点呢?如果采用了直流的方式,正级接地和负极接地有什么区别吗?”意思是我是现在是交流,我的的意思是如果改成了直流是否合适

网友E:
还是不明白你说的?最好有图。既然变压器输出是三相,且电热丝又是星形接法,怎么会出现火线接地呢?你火线指的是三相变压器输出的相线吧?如果火线接地不是短路吗?

网友F:
变压器作为整流器输入整流输出后直接驱动钼丝加热。整流器的正极和负极都不要接地,而是通过外壳接地作为保护。加热的钼丝接地?这样好吗?钼丝与外壳没有隔离?

网友G:
为什么不用直流加热,主要有二点。
第一:成本高。
第二:控制精度要求。
直流加热如果精度不高,用继电器或者直流固态继电器控制,温度到停,低于设定温度加热。
如果控制精度要求高,那得用PID控制,那么执行器就得用直流斩波器。PID输出可调脉宽的信号驱动斩波器,控制加热。
(因为直流电压没有过零的,不能用可控硅类的控制器,如果用调压方式的,大电流会在调压器上损失过多功耗。)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H:
变压器变低压后还能说火线零线?变压器变压后次级绕组接地很正常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还是不明白你说的?最好有图。既然变压器输出是三相,且电热丝又是星形接法,怎么会出现火线接地呢?你火线指的是三相变压器输出的相线吧?如果火线接地不是短路吗?

这是楼主的基础知识没有学好的缘故。

其实他是指他的中性点没有接地的三相变压器,楼主将相线接了地(所谓的火线接地,而中性点没有接地,剩下的其他的两条相线有没有接就不得而知),然后中性线(所谓的“零线”)与那条接了地的相线接负载。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这样联结。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变压以后是星型接法,是有LN之分的。“因为采用的是三相交流电,各点输出电流大小不一样,极容易造成三相输出不均匀,零线电流过大。如果加一个桥式整流,变成直流电会不会好一点呢?如果采用了直流的方式,正级接地和负极接地有什么区别吗?”意思是我是现在是交流,我的的意思是如果改成了直流是否合适

我就不懂得你的三相变压器中性点没有接地,何来的“零线”?

如果你的相线接了地(中性点又没有接),请问你其他剩下的两条相线有没有同样接地?

你这种联结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联结?

就是因为你的这种联结才会造成你的这种现象(假如三相负载一样)。

网友J:
不知道你加热的承载体是什么,电加热无疑成本是最低的,但是我想知道你的容器如果要抽真空的话,建议考虑一下其他的加热,比如中频加热

网友K:
75V这种非标电压用于加热,既不是安全电压,设计制造这种设备的脑袋被驴踢了!
至于电源一端接地,这个很普遍:汽车类负载都是一端接地(车体)的,

网友J:
估计楼主这个是实验项目,暂时不清楚该选多大的加热丝和加热功率,前面加个变压器这个思路也是正常的,电热丝加热,星接的话,中点接地与否都不重要

网友L:
①75V交流已经超过安全电压了,系统不安全,除非不给人接近甚至让人远程操作。
②400个加热丝总电流才12A,75V*12=900W,900/400=2.25,每个电热丝才2.25瓦?多小的电阻丝?
③交流没有正负极之分,只有零火之分,确认真的是火线跟外壳导通?防鼠防小动物,甚至防人触摸?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是网上搜到的三相变压器使用例图
就变压器的认知,次级在都悬空情况下没有LN之分
这图标出+—与常规说的正负应该不是同概念,没有直流电成分
这图是-连接一起,难道不可以+连在一起?
有待专家解释喽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是网上搜到的三相变压器使用例图
就变压器的认知,次级在都悬空情况下没有LN之分
这图标出+—与常规说的正负应该不是同概念,没有直流电成分
这图是-连接一起,难道不可以+连在一起?
有待专家解释喽
图中的+、-标示是同名端的标识。
【方案】
台达智能交通解决方案 创新智能城市生活

网友M:
有点乱,电加热如果是星接,星点是不应该接地的,接地会出现很多问题。
【方案】
污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