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22):
气缸的磁性开关在动作的时候闪一下,发出白色的光,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是不是电磁阀动作时干扰到了

网友B:
发个图
是不是led灯亮一下(磁环过路)

网友C:
换一个开关试一试,排除法。

网友D:
位置对吗?
是不是气缸动作的时候有短时接通?

网友E:
如果你的气缸的指示灯是用白光的LED做指示灯,这个算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