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22):
PLC是如何控制步进电机的,有没有哪位大神讲解一下工作原理

网友A:
如果有驱动器,仔细看看驱动器说明书就好了。如果没有,就百度一下步进电机原理就好。

网友B:
。。。。。 参见本论坛西门子板块,gk_0版主的帖子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7765

网友C:
简单来说就是PLC发脉冲给控制器,控制器再驱动电机,当然如果你的电机非常小,PLC也是可以直接带

网友D:
PLC仅仅是提供脉冲及正反转信号而已;

网友E:
大部分是发脉冲控制的,也有通讯控制的

网友F(2020-02-25):
现在控制方案很多,一般都是选择一款驱动器,私以为配上驱动器还是有必要的。
找驱动器厂家技术支持一下。

网友G:
多数发脉冲控制,根据脉冲的数量和频率决定电机的位移和速度。
可以看下各个PLC和定位指令相关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