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22):
  心里有个玩的点子 : 西门子1200 SMART200 昆仑通态的屏,PGPC 都连接到西门子
                   的工业交换机。电脑可以同时连线监控/修改程序/下载程序。

  胡乱画个示意图 :

  然后,在昆仑通态组态两台PLC --- 1200和 SMART200.

  1200网络地址,变量随便写几个。

  SMART-200网络地址,变量随便写几个。

  随便组个画面 :

  开始实验 。。。。触摸屏/1200/SMART/PGPC通过交换机连接好。

  博途可以下载程序 , 触摸屏可以控制1200 , PC可以监控1200。

  然而,打开STEP 7-MicroWIN SMART-V2.5 找不到CPU 提示说是端口被占用。

  继续 。。。。 将PC和SMART单独连接,一切妥妥的。

  呃 。。。。打电话给平时拿货的昆仑通态的技术支持,没人接,估计放假了。
  打给总部,小姑娘屁事儿不懂,说稍后联系。抽了根烟,负责技术
  的回电话,说让我下载个最新的7.7版。里面有SMART200的最新
  驱动。

  找到官网 注意看,是上面那个7.7(01.0007)是最新版的。

  我没有重装MCGS组态软件。下载回来的新版本软件,解压缩,到里面“Dirvers"
  文件夹里面SMART的驱动复制到电脑里MCGC软件里面,我的是装在D盘
  所以路径是:

  这番操作后,重新下载昆仑通态工程。。。。。一切OK 。

  交换机四个灯闪的欢啊!

  电脑里面,全部可以监控,哦耶!

  SMART-200控制的步进试验台电机正常运行。

  这次试验都是基于自己的实验平台进行的。

  有空下次玩玩SMART200走PN做智能从站。

网友A:
楼主这个实验台很霸气哦!
还有就是电脑背景图片也很NB。
这一套下来不少钱吧!

网友B:
加个无线路由器,即可无线上传下载了。楼主下次弄个远程试试。利用Internet就能下载和监控。很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无线路由器,即可无线上传下载了。楼主下次弄个远程试试。利用Internet就能下载和监控。很期待!

   利用家里的无线路由器玩过,但实际工程中不具实用价值。玩玩倒是可以。

   实际工程中会使用到的一些技术点,才是玩的重点。

网友C:
楼主的资源好丰富啊,这样一套下来要多少钱呢?

网友D:
这个玩,随心所欲啊!NB啊

网友E:
楼主威武,这些实验装备不错

网友F:
那个工业交换机如果用别家的,可否?

网友G:
楼主有没有用过西门子交换机改成家里的路由器做交换机?

网友F:
是呀,我觉得路由器,交换机之类的不一定非要品牌的,街面上的就可以吧。在西门子的专业会议上,就看见西家自动化工程师的远程操控演示,用的通讯模块也不是西家自己的产品,就是大街上买来的。演示的目的在功能和操作平台等内容。

网友H:
我们一直用1214连触摸屏,1214一个口连屏,一个口连电脑,电脑都可以直接连接屏连路由器都省了

网友I:
头脑是个好东西,努力学习就有思路,看设备也挺齐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工业交换机如果用别家的,可否?

  做PROFINET通信,是否可以使用第三方交换机?

  西家官方回复 :

  答:可以。但是,Profinet IO 通信中如果使用了不能识别 RT 实时数据优先级的第三方交换机时,
     实时数据不会被交换机优先转发。使用这类交换机时,为了避免因达到看门狗时间数据未更新而造
     成通信故障误报,需要调整 IO 设备的更新时间和看门狗时间。

     Profinet RT 性能等级的通信,需使用符合“PROFINET 一致性等级 A”或更高等级的交换机。
     所有西门子 SCALANCE 系列交换机都满足这些要求。

     如果还需要使用其它 PROFINET 功能(例如,拓扑识别、诊断、不带可更换介质时支持设备更换),
     必须使用符合“PROFINET 一致性等级 B”或更高等级的交换机。

     鉴于以上,所以我选用西家自家的交换机,求个心安。

网友F:
回复 楼主:
嗯,这样呀。我看到在PN通讯外设的使用上,西家工程师自己都未必用西家的外设。就是大街上(中关村商铺)买来的那种。目的就是测试一下第三方的硬件设备是否能兼容。在中国,都知道中国的情况。市场需求的是性价比。能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价格是一个重要的选择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这样呀。我看到在PN通讯外设的使用上,西家工程师自己都未必用西家的外设。就是大街上(中关村商铺)买来的那种。目的就是测试一下第三方的硬件设备是否能兼容。在中国,都知道中国的情况。市场需求的是性价比。能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价格是一个重要的选择条件。

。。。。。这个不抬杠。

        我是由于自己的实验平台。所以就干脆就不留死角
        的用了西家自己的交换机。其实我对于西家自己的
        说法也是不明觉历。

楼主:
。。。。。本实验的点 :

                1.是缘于前段时间改造的工程 --- 已有PLC和触摸屏。那么能不能在不动原来
                  的任何软硬件,只增加一个PLC和交换机完成新加的改造要求。(这也是改造
                  方的一个“牛逼”技术员的要求。。他就死活不要动原来的任何软硬件,不知道
                  什么原因)

                2.实际在现场,SMART经交换机和触摸屏连接上后,是不能下载,监控程序的。
                  春节放假后,没事儿玩着这个实验解决了 --- 是昆仑通态那方面的原因,只
                  要更新最新的SMART驱动就可以。

                 估计着坛友们可能以后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分享一下。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也是不抬杠,就是对所用的外设硬件结构感兴趣。所以就回复了。你做的不错。

网友J:
这种带网口的plc一直走无线路由器,这样就可以端着电脑满设备跑了,不用锁在一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带网口的plc一直走无线路由器,这样就可以端着电脑满设备跑了,不用锁在一个地方

。。。。。实际工程这样做?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本实验的点 :

                1.是缘于前段时间改造的工程 --- 已有PLC和触摸屏。那么能不能在不动原来
                  的任何软硬件,只增加一个PLC和交换机完成新加的改造要求。(这也是改造
                  方的一个“牛逼”技术员的要求。。他就死活不要动原来的任何软硬件,不知道
                  什么原因)

                2.实际在现场,SMART经交换机和触摸屏连接上后,是不能下载,监控程序的。
                  春节放假后,没事儿玩着这个实验解决了 --- 是昆仑通态那方面的原因,只
                  要更新最新的SMART驱动就可以。

                 估计着坛友们可能以后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分享一下。
我以前用昆仑通态的屏弄一机双屏,本来想通过交换机来做两个屏(用来做异地控制)结果失败了,发现SMART200 PLC的昆仑通态只能一对一通讯,那个屏先连接成功哪个屏就可以用,剩下的一个通讯失败。当时问昆仑和西家的技术结果也是各执一词,最后我也就放弃了。最后没办法,把距离近的走PPI通讯了,但电脑和屏只能建立一个通讯一直是我头疼的,调程序太麻烦了,网线拔来拔去的。
这是我当时在论坛求助的贴子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47460
最后q8752911坛友给我给出了答案
说是:200smart不支持同时和2台MCGS的屏通讯的,200smart支持8个以太网HMI链接和一个以太网编程设备(PG),用西门子的HMI一点问题没有。而MCGS的屏和西门子的不同,MCGS的屏占用的是200smart的以太网编程设备(PG)的资源
所以不能实现2个屏通过以太网与一台200smart通讯,可以选择一台485一台以太网,还可以使用MCGS转发资源实现通讯

今天看到楼主这个贴子看来我也得去下载个最新的驱动试试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一口气看了楼主好多贴子,都是硬货啊

网友L(2020-11-07):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带网口的plc一直走无线路由器,这样就可以端着电脑满设备跑了,不用锁在一个地方

。。。。。实际工程这样做?
实际工程确实这样做,我们的变速箱生产线70多台PLC接到了AGV的无线路由,电脑想抱哪儿去就抱哪儿去!

网友M(2022-12-16):
兄弟,家里配置有点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