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24):
我的脚受伤3个月了,一走路裸关节小肿,看医生说韧带松了,年后拍核磁查,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做工控的,真的不能心急。从设备下来踏空,本以为没有事,几天就好了,当时勉强能走路,也没有报工伤,外科医生太敷衍了,只是拍片子说骨头没事,但韧带的事他也不管,3个月没好,我才知道韧带可能有问题,现在报工伤也晚了,换了个运动创伤科一查,说需要1~2万块治疗费。

网友A:
没伤到骨头还好,韧带就好好的休整吧;

网友B:
我的同事也是,几年前的事了,修机器踏空,大腿韧带断裂,刚开始也没当回事,打工人为了饭碗,也没有与单位死磕工伤认定,前后花了7万多。

网友C:
应该还要报工伤吧.
1.工伤认定期限是多久 工作中事故发生后,单位应在30日内(时限)申请工伤认定,超过30天不超过1年(时效)单位也可申请,但工伤认定之前的费用由单位承担。单位不为职工申请认定,职工或者近亲属可在1年内(时效)...
保留医院的各种诊断证明时间,证人证据.

网友D:
韧带受伤很麻烦,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影响走路。正常如果不是断了,只是撕裂的话需要养,如果重了的话就需要手术,而且不是哪个医院都能做,据说北京那边可以,具体哪个医院我不是很清楚。韧带的恢复周期比较长,有一次拉伤,3个月才能正常走路。据医生说韧带只能是ct,ct一次就比较贵。楼主说的1-2万如果能治愈我的建议是看看方式,如果是手术的话就要慎重。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能正常走路无痛,就是脚踝走路一丁点小肿。沉重感关节感觉不稳

网友E:
再报呗,还是说踩空。。。

网友F:
还是可以报工伤的。我这里有单位过了6个月才报的工伤也通过了啊。不试试怎么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