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25):
家用小引风机今天突然反转了,电容1.5uf,40w电机,简单的处理一下,把扇叶扭了一下,初步怀疑电容变小了,请教各位高见

网友A:
先测量主副绕组电阻值是否正常,若正常一般怀疑电容损坏。

网友B:
线头松了重新接过?

网友C:
单相异步马达依靠启动电容固定方向运转的,线圈完好的情况下,罪魁祸首就是启动和运转电容。

楼主:
刚刚换电容了,试机正常表情,还比以前有劲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刚换电容了,试机正常表情,还比以前有劲了
厉害,新春快乐

网友E:
这种现象大部分是电容的原因

网友F:
电容问题吧,也不排除接线接触不良等问题造成,合格的电容是很少突然变成容量为零的

网友G:
这个,家里居然有这个电容,看来也是维修狂人

网友H:
我想说的也是家里居然有电容备着,厉害啊。

网友I:
单相电机,就这毛病,异步启动单元有问题,就不正常。好在还能发现。很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其实就是并联一个400v CBB105j的电容,随便拆一个

网友J:
在工控人眼里如何损坏的电器都有可能到用时拆零件变废为宝……

网友K:
感觉电容问题,可以替换一下

网友G:
我们那种台湾晟邦单相40W电机,电容是4微法,你这个怎么是1.5微法??

网友L:
想起单位的电动调压器也是这个毛病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电容启动电机和电容运转电机之分,你哪个是电容启动电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电容启动电机和电容运转电机之分,你哪个是电容启动电机
不是啊,那个电机的电容是一直串在副绕组运行不断电的,不是那种离心开关控制的启动电容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重垂开关啊,参考冰箱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没有可能是重垂开关啊,参考冰箱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