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端缺相

楼主(2020-01-25):
富士变频器,输出端至电动机的线路,一根绝缘破损,还断了。
频率靠电位器设定,设定值20赫兹。
操作运行时,频率由低开始,升到7赫兹,不再升高。监测电流27安。
此时,变频器,并不报警。
接好破损断了的线,恢复正常。

网友A:
接好了,电流是多少了?

网友B:
电机缺相运行,变频器不报警!矛盾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缺相不报警不奇怪,三菱的也曾经试过输出其中的一相落地,也是不报警,故障现象和楼主的状况一样

网友D:
发现的及时。否则,缺相起步,电机会过热,变频器报过电流。应该保护的。

网友E:
没碰到过此类故障,想当然以为应该报警,学习了。

网友F:
如果变频器功率大,电机负载小,变频器输出缺相可能不会报警,电机转动无力,我在多个品牌的变频器上碰到过……

网友B:
电机缺相运行,变频器不报警!这个绝对是变频器参数设置不正确,或者是变频器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D:
我也觉得应该报警。它不是报缺相,而是报过电流或者过载之类的故障。

网友G:
这跟参数设置有关系,同意楼上说大功率带小电机的话,你护有时会不起作用。我听说过变频器有着火的。都不可想像

网友G:
我遇到过500A的定子调压设备。带128千瓦电机。频繁烧电机。就是所说的。大功率带小电机,过流保护不起作用。

网友G:
后来外加了一套过流保护。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网友H:
变频器的电机电流保护动作值,都可以在参数中设置的。大拖小,往往忘了设置,当然不会报警的。

网友I(2020-02-27):
建议使用变频器的时候,有输出缺相保护功能的机器,打开输出缺相保护功能,有些时候可能会引起一些小麻烦,比如维修不便或者空载试机不便,但是在实际运行的时候输出缺相是非常有用的,一旦检测电机缺相能迅速保护,这个是非常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