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25):
各位前辈,大家好!

目前是使用MAXON电机进行特定角度曲线的跟踪控制,具体如下:

1目标角度曲线原周期是1秒,曲线形状类似于正弦波形,但更复杂些。

2 电机驱动器设置在电流控制模式,就是通过调节电流大小和方向来实现角度跟踪。

2采用PID的控制方法跟踪角度曲线,当曲线周期是10秒时,跟踪效果良好。

3 同样的角度曲线,当周期压缩到1秒(实际应用就是周期1s左右)后,跟踪效果很差。试着调了很多次PID参数后,也不行。

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初步考虑了下,可能有一下原因:

1 硬件配置问题,如电机或驱动器不能支持这样短时内角度变化大的跟踪。

2 PID控制算法问题,可能PID控制不能支持这样短时内角度变化大的跟踪。

谢谢前辈们能指点下,多谢!!!
5分悬赏,已用4分

网友A:
是1,换大n倍电机和驱动器。

网友B:
我也认为一楼说的对。10秒没问题,1秒就不行了?那是驱动能力问题,机械的摩擦和惯性太大了,电机驱动跟不上吧?可以用电流监测和录波看看电机电流是不是在饱和状态了?
+2

网友C:
等待解决方案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您意思是不是现在的电机输出力矩不够造成的角度跟踪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

检测了下电流,并没有达到饱和。而且实际电流距离电机的额定电流较远。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是这样,那就应该没问题。电机还有储备功率呢。你确认1s加速的电流值没有饱和?

网友B: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这个加速系统本身反应慢。是否还有别的地方限制了加速电流呢?再仔细查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检测电流后发现实际电流峰值比电机的额定电流小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可能系统本身惯性大。不过我试过加大控制电流,结果跟踪效果并不比原先较小电流好。电流过大有时甚至跟踪效果更差。所以我曾经觉得是PID参数选择不当,但是试了些不同参数组合,没找到比较好的参数。另外在10s周期下跟踪效果好的PID参数用在1s周期是跟踪效果就不行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闭环控制,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他与负载的时间常数有关,还是自己在实践中找一找规律性吧。每一个系统都有特定的摩擦和惯性,所以,调试闭环控制参数与其相适应,也都是个性化的。

网友D(2024-01-28):
个人认为PID在不同的速度下加减速(运动)的系统增益是不同的,
在排除采样速度和控制速度的问题后,重点优化PID增益,快速的时候显得电机没劲力不从心,实际上还是增益不够,无法实现快速跟踪的动力,
简单做就是按照一定线性比例,低转速采用较低增益,高转速采用较大增益,因为速度很快,所以不建议增大微分或加入微分,否则系统不稳定。
另外,快速转动情况下,可以适当减小PID的积分时间,以便配合增益完成"快速"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