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原件去哪查

楼主(2020-01-25):
维修电路板时,一些小原件去哪查比较全面。比如贴片电阻,电容,场管,三极管,二极管什么的。

网友A:
第一步是先要搞清楚元件的命名规则,对于稀有的可以用拍照的方式去某宝那里找,如果有的话,网页上会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网友B:
2、3、4、5、6引脚的贴片元件,可能为二极管、稳压二极管、三极管、场管、运放、数字电路、基准电压源器件、三端稳压器、复位IC等等,往往代码标识,查找资料难度大。
一是楼上的方法,拍照淘宝一下;二是可由芯片丝印反查网,先由代码破解型号,再查出资料;三是从在电路中的位置和作用,判断其归于哪类器件。

网友C:
咸老师已经毫无保留的把秘籍告诉了大家!我们工控维修行业的朋友们都要向咸老师学习和致敬表情。另外祝中华工控网的网友们在特殊的2020年里平安幸福!技术进步!发大财!

网友D:
谢谢咸老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