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王6.55MODBUSRTU与纳宇多功能仪表通讯问题

楼主(2020-01-26):
问题如图片所示,我的原意是希望组态王发出绿色那条命令,然而它发出的却是图里串口侦测到的这条红色命令,也将寄存器改为:4xxxx,4xxxxx,但都没变化,依然发出同样的错误命令。。。请问哪位大神知道我是哪里设置错了吗?

网友A:
寄存器地址填写400306即可!
组态王发出的08 03 00 00 00 02 C4 92命令是通信恢复命令,这没错!
定义变量时的变量类型应该为IO整数,而不是IO实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