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27):
森兰Sb70G55变频器带一台45kw电机,端子控制运行正常,但不能点动。点动报功率器件保护。求解?

网友A:
先看看你的机器的参数设置的点动频率是多少啊,如果你不设置或设置一个很小的频率就一直点动,这样相当于机器在非常低的频率运行,相当于非常极端的工况,跳闸保护就不奇怪的,这个牌子质量还行,试过有安装工接线不良,线毛刺短路两厢直接跳保护而不是炸鸡,建议先检查一下你的数据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