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驱动好简单。

楼主(2020-01-27):
连个损坏的机会都不给。

网友A:
整流与限流。就完了。简单可靠嘛。

网友B:
阻容降压整流电路,容量不会很大,但要小心那只电解电容,耐压小于400V的话容易爆炸冒烟(特别是在发光二极管发生开路现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容降压整流电路,容量不会很大,但要小心那只电解电容,耐压小于400V的话容易爆炸冒烟(特别是在发光二极管发生开路现象时)。
这个电容竟然是250伏的。

网友C:
市场上有好多廉价充电灯的充电器都是这种电路。

网友D:
电路降压了,要是220V整流滤波直流绝对飙上300V+。

网友E:
这种电容降压驱动的基本上是使用一段时间后降压电容的容量就会变小,灯的亮度将变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容降压驱动的基本上是使用一段时间后降压电容的容量就会变小,灯的亮度将变暗。
输出直流电压三百伏左右,证明电容容量没变。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能只看電壓,還要看電流,空載基本就是300V左右

网友G:
阻容降压,稳定可靠的前提是元件要质量好,要耐用,那电解电容应该是用耐压400的

楼主:
原输出端都并接着一个接近300多k 1/4  w电阻关键时刻可能会挺身而出的。

网友A:
这个电路好还是不好,只要用一段时间,LED灯保证照明正常,就没问题。否则,电路就存在问题。我们单位的LED照明,只要用上1-2年,甚至更短,就不亮了。其实不是发光管的问题,一般都是供电部分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好还是不好,只要用一段时间,LED灯保证照明正常,就没问题。否则,电路就存在问题。我们单位的LED照明,只要用上1-2年,甚至更短,就不亮了。其实不是发光管的问题,一般都是供电部分有问题。

我也正琢磨这个问题。这几天拆了好几个LED灯都是驱动器坏。看看这个驱动器的个头280多毫安的电流还要不要散热了,
12个LED发光管电流竟然330毫安

网友H:
那种廉价的充电的手电筒用的就这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容竟然是250伏的。

你可以等着它随时爆炸吧,这我可见的多啦,通常我是拆开更换相等容量、耐压高于400V的电解电容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路降压了,要是220V整流滤波直流绝对飙上300V+。

不是电路降压了,而是负载与电源驱动电路并联,流过负载的电流也大了,电源驱动内部的阻抗也变大,致使电解电容器两端的压降也大。

因为这种阻容降压电路的输出阻抗较大,输出容量也比较小,所以压降也就大。

网友I:
楼主贴个原理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贴个原理图啊
没懂,,,要什么原理图
根据不同需要限流2--10毫安内使用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通过对多种型号,功率,家用型Led节能灯解剖发现。他们根本就不节能。特别是有驱动器那种的。稍大一点功率的。交流电流达到500到600毫安。一般的也都在200至350毫安左右。希望朋友们多发表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J:
电容和二极管都有可能损坏,这要看元件的质量。

楼主:
驱动器上都有一个小变压器,看看这个变压器与黄豆粒大小。他是不是也参与电流?

网友A:
回复 楼主:
平均每个发光管是27mA?也算合理的。
场景如果很乱,可以去掉颜色,会好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