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29):
现在口罩都难买到了。好多店都没了,说是寄到湖北支援那里了

网友A:
尽量家里蹲,降低消耗吧

网友B:
尽量不出门,我家里只有我自己出去买的东西,口罩回来用酒精喷,身上的衣服也喷酒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上班,单位不放假没办法。下午又要中夜班了

网友C:
这是一个好办法,特大利好:
广州钟南山院士对冠状病毒没有提出特别有效的消毒方法;
武汉闸东山道士发明了一个简便易行且有特效的消毒方式。
根据病毒在50度以上的温度自行消亡这一致命特点,因此我们出门回家后只要用电吹风强档,对口罩和面部手部各吹30秒即可消毒,口罩可反复使用,衣服不用每天洗,也避免了酒精和消毒水的二次污染。
辅助疗法:
一、在取暖器边全身烘焙;
二、坚持少量多次饮慢60度的开水。
一般性头疼腰痛等均可使用电吹风疗法!
屡试不爽,欢迎试用。
高手在民间,请广为转发,功德无量!

网友D:
现在酒精买不到了。目前使用84消毒中

网友B:
回复 楼主:
老板应该果断放假。

网友E:
今天出门,口罩在小区门口垃圾桶那扔了,买的是一次性的。

网友F:
备用的比较多就一次性的用了就扔,如果买不到了可以自己用的用电吹风的热风吹个几分钟后放通风的地方晒下重复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D:
那个味道有点大,刷地板去污效果还是不错,高度酒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G:
我在乡下砍树,这个锻炼身体不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好办法,特大利好:
广州钟南山院士对冠状病毒没有提出特别有效的消毒方法;
武汉闸东山道士发明了一个简便易行且有特效的消毒方式。
根据病毒在50度以上的温度自行消亡这一致命特点,因此我们出门回家后只要用电吹风强档,对口罩和面部手部各吹30秒即可消毒,口罩可反复使用,衣服不用每天洗,也避免了酒精和消毒水的二次污染。
辅助疗法:
一、在取暖器边全身烘焙;
二、坚持少量多次饮慢60度的开水。
一般性头疼腰痛等均可使用电吹风疗法!
屡试不爽,欢迎试用。
高手在民间,请广为转发,功德无量!

小心烫伤口腔黏膜,长期反复烫伤会引起口腔癌。

据说国外都是和冷水,没有温开水一说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好办法,特大利好:
广州钟南山院士对冠状病毒没有提出特别有效的消毒方法;
武汉闸东山道士发明了一个简便易行且有特效的消毒方式。
根据病毒在50度以上的温度自行消亡这一致命特点,因此我们出门回家后只要用电吹风强档,对口罩和面部手部各吹30秒即可消毒,口罩可反复使用,衣服不用每天洗,也避免了酒精和消毒水的二次污染。
辅助疗法:
一、在取暖器边全身烘焙;
二、坚持少量多次饮慢60度的开水。
一般性头疼腰痛等均可使用电吹风疗法!
屡试不爽,欢迎试用。
高手在民间,请广为转发,功德无量!

病毒这么轻,吹风机把它吹跑了,情况更糟

网友J:
尽量家里蹲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好办法,特大利好:
广州钟南山院士对冠状病毒没有提出特别有效的消毒方法;
武汉闸东山道士发明了一个简便易行且有特效的消毒方式。
根据病毒在50度以上的温度自行消亡这一致命特点,因此我们出门回家后只要用电吹风强档,对口罩和面部手部各吹30秒即可消毒,口罩可反复使用,衣服不用每天洗,也避免了酒精和消毒水的二次污染。
辅助疗法:
一、在取暖器边全身烘焙;
二、坚持少量多次饮慢60度的开水。
一般性头疼腰痛等均可使用电吹风疗法!
屡试不爽,欢迎试用。
高手在民间,请广为转发,功德无量!

病毒这么轻,吹风机把它吹跑了,情况更糟
空气传播,应该是哪里都有了

网友K:
一次性口罩一般隔四个小时就要更换,时间长了预防效果就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