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29):
例如我想把DB10.DBD0开始的10个实型数,传送到DB1.DBD0开始的地址,不知可不可以用这个指令,该怎么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例如我想把DB10.DBD0开始的10个实型数,传送到DB1.DBD0开始的地址,不知可不可以用这个指令,该怎么用?

应该使用MOVE_BLK_VARIANT指令,首先应该确保数据块的优化块属性不被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