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29):
目前触摸屏只能控制第一个plc。第二个plc控制不了。求助大家给我讲一下。
问题已解决。
方法1:触摸屏有2个端口,分别和plc连接,在触摸屏上再添加一个连接就行了。
方法2:2个plc用modbus通讯,触摸屏再和plc通讯即可。

网友A:
具体什么型号的屏?屏有什么接口?
三菱目前最简单的GS屏本体支持两通道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深圳显控的触摸屏

网友B:
正常触摸屏都是两个通讯口的,232控制一个plc,485控制一个

网友C:
确认接线正确,就应该是通信设置不正确,看看手册重新设置试试吧。

网友A:
连的国产的FX2N?那这是仿三菱的。

网友D:
一个的玩过

网友E:
山寨的PLC,上面有几个通讯口?

网友F:
楼主两个PLC加起来也就是60个点,如果不是两个地点距离远就根本不必要这样分开,这个是什么牌子的PLC啊,怎么连几个常见的状态指示灯都没有?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G:
这个重点看触摸屏的手册,一屏多机,显控官网应该有案例的

网友H:
两个PLC各加一个485BD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