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440变频器在天车大车机构使用参数设定左右方向的问题!

楼主(2020-01-29):
我这一台10+10吨吸钢卷天车,大车一档只抱闸打开,电机不转,想解决它,查看参数P701=1 P702=2 P703=15 P704=15 P705=15 对应P1001=5HZ P1002=5HZ P1003=10HZ P1004=15HZ P1005=20HZ,电机运行启动是从2档开始旋转运行(左右都好使),701和702参数选择是选了一个ON命令,选16是ON命令+固定频率,设置16后,大车左右两个方向都是一个方向了,一档可以启动,频率为5HZ,没有反向,高手给看下。

网友A:
P702=12是反向

楼主:
P702=12 是方向 选这个参数也不行 需要两个方向都得动,且1档频率要叠加进去,现在看只能用二进制编码才能实现了,这样外部线路的更改

网友B:
如果不反向,就是端子1高电平,端子2低电平;如果反向,端子1高电平,端子2也高电平。停止是不论正反向,端子1都是低电平。

网友C:
你还是要看看P1000之后的设置,你这个是不是用了二进制编码实现的?不同控制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