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重复放置问题

楼主(2020-01-30):
在放置一个KA2继电器线圈后,发现原来已经放置了两个线圈 ,一个横放的,一个竖放的,打开属性查看 都为变量 A 方向 ,不知 怎么回事!

楼主:
只有放置KA2时有这种情况 ,放置其它线圈时都正常 的 。

网友A:
这是触点/线圈映像,可以点击元件属性设置

楼主:
看看属性设置 界面 也没有什么不同,重启了一下软件 发现 正常了

楼主:
原因 找到了,关联错 了,应该关联触点 ,结果关联了线圈 ,就出现了上面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