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30):
现在工业机械设备上,变频器使用非常广泛,变频器一般都配有变频电机,因此如何确保整个变频系统良好运转就需要每个方面都要注意,其中变频电机的散热是否良好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在说散热风扇改造之前,有必要先说说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散热风扇的不同之处。普通电机 都是定速运转,风扇的转速都是固定,并且安装在转子轴上,因此电机能得到良好的散热。但是变频电机不同,变频电机运转频率大多在10-50HZ,在低速时,电机转速低,电流大,,如果此时采用普通电机,那么散热风扇转速也非常低,基本就没有任何散热作用了,非常容易导致电机过热烧毁。所以我们尽量不要用普通电机代替变频电机,但是实际使用中,用普通电机替代变频电机的列子非常常见,或者普通电机用个变频器就调速,很少人去关心电机是否散热良好,因为短时间也很少看到电机过热烧毁。变频电机的散热风扇是单独供电,不和电机主轴连在一起,因为能确保任何频率下电机散热良好。

上图可以看出,变频电机的风扇是单独供电的。在实际使用中,个别情况是直接上电就给风扇通电,有的是单独用个中间继电器供电。用起停按钮加中间继电器控制变频器运转比较容易控制风扇,但是也带来一个问题,变频器停止 ,风扇也停止了。我们知道变频器停止电机停止,但是电机内部的热量不会立即消失。这个时候可以加一个延时停止中间继电器。如果是用PLC控制,建议工程师单独放出一个中间继电器去控制风扇,同时这个点带延时停止功能。这个就比较好,电机停止了,风扇还继续旋转散热一会。
如果风扇在变频电机停止后还一直运转,就产生电能浪费了。虽然都能解决这个风扇运转问题,但是还想寻找一种更简单可靠的方法。联系了很多家自动化公司,终于看到一个产品: LC30

LC30

动作电流:  AC 0.1A
最大电流: AC 30A
频率范围: 5--100HZ
延时停止:  5S /  60S  2种规格
触点容量: AC220V  2A
工作电源: AC220V
防护等级: IP67
安装方式: 螺丝固定  /  DIN35mm导轨固定
工作温度: 0-85C°
外形尺寸: 宽42mm  高33mm  厚15mm
过孔尺寸: 8mm

仔细了解了一下参数,觉得有几个特点:  1 体积非常小,现场安装没有任何困难,都能直接安装到接线盒内。  2 防水防尘,在各种恶劣环境也能使用。 3 带延时停止功能,客服介绍最长可10分钟,这个已经够了。 非常宽的工作温度范围 85度 多数情况下都能满足。

网友A:
我们这冷却风扇都是时间继电器控制。变频电机停止后,冷却风扇继续转1分钟后停止。风扇都是380供电。

网友B:
变频电机的散热风扇直接拉一组220或380的过去就好了,风扇功率不算大,根本不用考虑节能,合格的变频电机就算风机故障停机一段时间也根本不会对电机有损伤

网友C:
广告打的好,没必要做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做延时  是你对变频电机运转不是很熟悉, 变频电机的一大特点 就是风扇和电机分开控制。变频电机在很低频率下 发热会大很多。

楼主:
电机停  风扇就停,基本用没多大分享的价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介绍霍尼韦尔的带延时的 就不是广告。 骨子里 还是应该有点精神。你知道的 就不是广告 比如西门子  松下 台达。。。你不认识的介绍了你  你都认为是广告。

网友D:
楼主纯粹是为了发软文吧这几天天天看你推这个东西,变频电机通风电机正常都有独立接触器有运行信号专门控制,变频器停止后同步停止,几十台从5.5KW-450KW的电机各种工况的都有的就没见过停机了大量热量散发不了坏了什么的,你要说是做个电流检测还能说说

网友E:
我也没看明白,楼主说的那个电流检测(霍尔电流传感器?)与变频器的风机控制是什么关系呢?过电流保护?还是什么?电机热了风扇不停,但这与检测电流有啥关系呢?没看懂。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通过检测变频器电机运转电流 去控制风扇运转。变频电机停止,散热风扇延时停止。小改造,不是大工程。变频电机的风扇是单独供电。如果不这么做,就需要单独的控制回路。变频电机的运转频率是变化的,从5--60hz,当低频运转时候,电流大  转速低,如果普通电机就会散热不良。

楼主:
正常设备变频电机 都有单独控制风扇的回路,前面已经说过。当然也就不用改造。这个是公司有台设备变频电机的散热风扇直接就接220控制,上电一直运转,浪费电。通过这个改造可以实现散热风扇自动运转和延时停止。

网友F:
看明白了
何必这样复杂,用变频器的某个继电器输出,同步控制散热风扇不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以的,如下图,当然实际的方法很多。

用LC30的控制电路

网友E:
回复 楼主:
嗯。检测电流,热继也可以的。这个霍尔电流传感器比热继要贵吧?

楼主:
热继电器响应速度很慢,不建议用。

网友G:
更新换代!与时俱进!

网友H:
常设备变频电机 都有单独控制风扇的回路,前面已经说过。当然也就不用改造。这个是公司有台设备变频电机的散热风扇直接就接220控制,上电一直运转,浪费电。通过这个改造可以实现散热风扇自动运转和延时停止。

网友I:
任何产品都有其存在的价值
同样一个功能的实现,很多东西会被新的产品替代。
这里面有稳定性,价格,体积等等因素存在。
大家都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使用。

网友J:
变频电机风扇本来就是单独工频控制,感觉用检测电流来控制风扇把简单问题复杂了,现场维护电工会骂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麻烦仔细看下, 帖子已经有详细介绍了变频电机风扇的各种控制方法,包括带延时停止和不带延时停止。也分析了为什么要去改造的原因:是工厂的一台设备风扇直接上电就220运转,所以才进行改造。这个帖子的目的是分享一点心得,并非建议所有变频风扇都要如此改造。就是作为一个信息,在某些情况下会有用。需要什么控制方式可以根据现场情况来决定,已经有的 就没必要一定要去改造。

楼主:
你也可以把你知道的变频电机散热风扇的控制电路 贴出来分享。

楼主:
这个电路图是检测变频器输入端 然后控制散热风扇的。其实不仅仅是控制散热风扇,实际的工作中很多用途的,也可以去控制另外一个设备启动。比如丝印设备上的红外线烘干线, 变频器控制的传送带如果运转,就开启红外线加热。如果传送带停止运转则关闭红外线加热管。

网友K:
看起来很高大上的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K:
其实就是一个控制器件,谈不上高大上。只是因为之前没有。和一个普通的时间继电器都一样,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在某些场合可以用。

网友L:
看起来还挺实用,故障率和价格可以的话就不是问题!

楼主:
已经改造3个月了 ,产品保5年 ,质量问题坏了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