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报警过载

楼主(2020-01-30):
施耐德71变频器上电就报警。电机过载。已经确定是变频器问题。
请问从哪些方面排查。

网友A:
还没有转动就报过载,我也遇到过。但变频器不是施耐德的,也不是中文显示的。遇到过两次,都是控制线接线错误,都以报过载形式提醒的。

网友B:
初始化,改面板控制试试

网友C:
自整定一下吧。

网友D:
既然已经确认是变频器故障,如果基本工过关,开干。建议先检测主板的检测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转动就报过载,我也遇到过。但变频器不是施耐德的,也不是中文显示的。遇到过两次,都是控制线接线错误,都以报过载形式提醒的。
恢复出厂设置了,就单独给变频器供电。上电就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始化,改面板控制试试
已经确定是变频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已经确认是变频器故障,如果基本工过关,开干。建议先检测主板的检测部分
基本功确实不行,真的不会检测。只能换个新变频器了。

网友A:
变频器一直在使用中吗?还是新安装的?控制线确认没有问题吗?如果接线错误,与恢复出厂设置没有关系。这些都需要描述一下。

网友E:
变频器的IGBT有一对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一直在使用中吗?还是新安装的?控制线确认没有问题吗?如果接线错误,与恢复出厂设置没有关系。这些都需要描述一下。
控制线都拆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一直在使用中吗?还是新安装的?控制线确认没有问题吗?如果接线错误,与恢复出厂设置没有关系。这些都需要描述一下。
控制线都拆除了。
输入电压正常那确实是变频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