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数据处理

楼主(2020-01-30):
哎,解决一个问题又来一个问题,采集老电表的电能值,数据类型为FWORD,也就是48位整数,这个怎么转换成wincc能识别的呢?我看wincc里面只有16,32,64。。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解决一个问题又来一个问题,采集老电表的电能值,数据类型为FWORD,也就是48位整数,这个怎么转换成wincc能识别的呢?我看wincc里面只有16,32,64。。

3个16位的数据存储这个48位数据,然后3个16位数据写入到64位数据中,最后将其从16进制浮点数转换为10进制浮点数。

相关算法可以使用搜索引擎搜索,C脚本,Baisc脚本都可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是很好理解啊,比如他是两个16位的word,我现在想读上来一个word做运算,wincc变量那边选择16位有符号。那画面显示那里该怎么选?只有16进制和10进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读一个字是有符号16位,主要是画面链接变量该怎么选?显示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