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20-01-31):
多个12伏电池因长期不用已无法激活充电,网上介绍说并联一只电容,
看图片这只电容有一万微法,能行吗?没试过。和提升充电电压道理一样吧。

网友A:
估计没啥用;
不过成本低,你找个电容试试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啥用;
不过成本低,你找个电容试试看呗;
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B:
电池主要是电解液的活泼性。都死了,基本就再也激活不了了。和电容器结构还不太一样。特别是一次性电池,用完了就完了。过去的铅酸电池是可以更换里边的电解液的。

网友C:
看图,楼主的那个实际是免维护电池,网上所讲的方法N年前我都实验过,包括高压脉冲冲击法等,但实际效果基本不理想,要达到预期效果,你可以换电极板,换电池液体,但这个修法,基本很多人都不具备条件。如果楼主各个条件都有,可以再次测试。当你把电极板拆开时候,你会发现电极板都发泡了,实际就是维修行业所讲的电极中毒,当然你可以想办法去掉损伤部分,重新加电池液,这样容量会恢复部分。这是我以前做的结果,希望对你有参考价值

网友D:
没用的
要是闲置的时间短的话还有点希望。
拆开估计内部都干掉了!

网友E:
这些铅蓄电池基本都是里面的电瓶水,就是稀硫酸蒸发少了才完蛋的,可以淘宝买点电瓶水灌进去,还能用个半年没问题

网友F:
以下内容来自于百度百科
两个相互靠近的导体,中间夹一层不导电的绝缘介质,就构成了电容器。
在直流电路中,电容器是相当于断路的。电容器是一种能够储藏电荷的元件,也是最常用的电子元件之一。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个12伏电池因长期不用已无法激活充电,网上介绍说并联一只电容,
看图片这只电容有一万微法,能行吗?没试过。和提升充电电压道理一样吧。
以前试过没有用,这样的电池只能报废了做废品处理了。

网友H:
极板硫化了,时间短可以修复

楼主:
电池都在六七年以上了,当初是三个供电脑用的小UPS,可能就是电池不行了找修电脑的来看过,说是UPS不行了。报废扔了,被我要回,UPS都是好的。

网友I:
这个电池很便宜的,撑死了2个电池100多

网友J:
加注电解液,采用电池容量十分之一的电流充电二十四小时,看能否激活电池,否则只能报废。供参考

网友K:
直接扔垃圾堆,铅酸蓄电池最怕过放,就算激活起来了自放电也非常大,内阻高带大负载掉电非常快

网友L:
电容激活方法都蜕变成这样了?涂膏式老化后修复起来意义不大。

网友M:
把顶端的盖子拆开,再把里面的盖子打开看看里面的电解液是不是没有了,加蒸馏水看能不能活过来!

网友N:
买一个电池充电修复诊断器,接上就告诉你电池是否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