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

楼主(2020-01-31):
大家仔细看。上面那个方形的Led灯,正常点亮时交流电流330毫安,下面那两个条形led灯是一组,正常点亮时,交流电210毫安,两灯分别由驱动器完成点亮。现在用一个驱动器加限流同时点亮两组灯,方灯亮度略有下降百分之5-10左右,条形灯亮度看不出有变化,交流电流,不会算了,大约35-40毫安左右,那个驱动器的小变压器体积没比黄豆粒大多少,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流,你还想多大的变压器啊

网友B:
肉眼判断亮度下降百分之5-10左右不正确吧,最好使用亮度计测量才有说服力。

网友C:
为省电降低驱动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省电降低驱动电流?
减少光衰,保护驱动,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肉眼判断亮度下降百分之5-10左右不正确吧,最好使用亮度计测量才有说服力。
这个不是比赛,没必要再去买个光度计,我都没见过也没有那个义务。大家可以不相信,我不过是把节能改造经验分享给大家讨论,节能对我们个人和国家都很重要,经常找一些节能的话题,大家在一起交流一下是很有必要的。也希望都能拿出一些节能的成功经验来分享。

网友A:
在照明的角度,要节能就用高效的发管,这个是根本

网友D:
我认为降低电流还是有好处的。它实际降低的是LED的功耗以及电路内部的功耗,这样可以延长LED灯的使用寿命。不就是亮度差点吗,能换取经久不坏的可靠性,值了。

楼主:
Led灯光衰是最重要的。一般的灯一年多点不到两年就开始出现光衰,在不影响照度的情况下限流是最好的。刚才又进行了实验。又串了一只十瓦电阻电流已经降到十几毫安亮度没啥太大变化。估计那个驱动和LED灯本世纪不会坏了,也不会出现光衰。

网友E:
这才是可靠又节能的方案。厂家只要给你亮了,坏了再买厂品,这是厂家想法。板主棹上一块MF14指针表,可见你的风格务实,建议抽一次时问,花十分钟左右上:矿石收咅机论坛,有很多老师傅在交流电气经验,和交换器材自己动手玩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哪里有这个论坛

网友E:
矿石收咅机论坛:用中文搜这七个字,百度也可

网友F:
LED驱动器属于恒流型,比如说8-24W的驱动器,它可以用于8W(1条灯带),也可用于24W,当用于24W(3条灯带)时,尽管此时电阻增大,但它可以自动的提高输出电压,实际上它输出的电流仍然与8W时的电流差不多,也就相当于增大输出功率。

所以,你尽管增加了电阻,实际上由于电路中自动的提高了输出电压,输出功率及电流并未减少,而是增加了,当然亮度也就未降低。

楼主:
负载增加后负载电阻的阻值应该是变小吧,驱动器再串联了一支电阻,输出功率受到一定阻挡,为什么叫电阻、、、、、、亮度没变化吗、、、、、、、、、、、、、、、

楼主:
负载电流接近350毫安,驱动器的小变压器没比黄豆粒大多少,变压器还不小吗??
这是回复一楼的。

网友G:
LED灯用交流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LED灯用交流驱动?
最好用交流驱动,夜光灯,指示器,一直用交流直接驱动很成功。

网友G:
回复 楼主:
谢谢,应该和普通白炽灯一样的,频率很高,不影响光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应该和普通白炽灯一样的,频率很高,不影响光照吧
用于主照明没试过,一会试验一下告诉你。

楼主:
这是家庭的就算是夜光灯吧,交流驱动 两毫安,我不知道算是几瓦,用在方厅,卫生间,照度够用,可不考虑耗电,

网友H:
如果是用来室内照明,最好不要用LED,LED对视力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如果想对眼睛有利,最好的照明灯具反而是传统的白织灯,次之是荧光灯,最差是LED。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些事情就得面对现实了,说LED灯不好,现在使用率.我看能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小灵通好无辐射,一个人都没用的。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