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31):
电位有很多高压流量自控仪,维护的时候我想用一个触摸屏实现与该装置的通讯,便于线下试运没有问题后在安装到工艺上,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自己在51自学习网买了触摸屏自觉软件。

楼主:
仪表的说明书我传上来的,请老师们帮我看看能不能实现,要是能实现最好能有老师留下联系方式,万分感激。威轮通的哪款屏能实现这个功能,我要倒哪里去买屏,要是有经销屏的就太好了。

网友A:
485通信口威纶通屏都支持。

网友B:
题目意思有点模糊,经过离线测试后还不放心,可以考虑先接一个传感器实际测试一下看看再接入其他的传感器啊

网友C:
  从搂主所述:用触摸屏与仪表通信只是用来线下检查仪表是否正常,如果真是这样,大费周折还不一定有效果。检查仪表的电流输出是否正常,空管报警及报警阀值的对应输出电流,或通过灌水来检查零点输出电流等可能更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位有很多高压流量自控仪,维护的时候我想用一个触摸屏实现与该装置的通讯,便于线下试运没有问题后在安装到工艺上,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自己在51自学习网买了触摸屏自觉软件。
你好!大致看了看说明书,可以和触摸屏通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
你给我发站内信。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整明白,也没看见站内短信的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不懂仪表说明书通讯和触摸屏软件地址的对应关系,求帮助谢谢

楼主:
在线等,那位老师能帮帮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