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运算

楼主(2020-02-01):
读取了两个word比如A和B到wincc,如图在wincc里转换成32位浮点数了,我现在想把A乘以65536再加上B显示该怎么操作?如图在画面变量属性里输入输出里的动态对话框,表达式里输入A*65536+B,运行画面后显示的不正确。这个运算该怎么做呢?

网友A:
看了你另外一帖.那边sam给你说了.
这个贴图没出来.
是不是要用无符号数.
把A和B的值贴来,把A*65536+B的显示贴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B:
威纶定义一个浮点值,直接赋值就自动 把整型改成浮点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