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线插补

楼主(2020-02-01):
新手请教各位:图是FX5U的直线插补,我想请教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两轴十字滑台,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杠驱动,用FX3U能否实现上面的直线轨迹,因为两轴从原点到目标点的时间是相同的,直线斜率一定,那么我给X轴和Y轴分别输入不同定值的脉冲,不就能实现直线轨迹吗?不用插补指令能否实现?没做个控制,特来请教,谢谢解答。

网友A:
FX5U是支持两轴简易直线插补,FX3U主机不支持
如果要用FX3U走斜线,那只能同时执行两个定位指令,分别控制脉冲输出,因为是要同时启停,要计算好两个轴的速度。

网友B:
FX3U还需要另外的定位模块来实现;

楼主:
谢谢两位版主解答,大体明白了,我贴了FC5U的图,不知道怎么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