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膏?

楼主(2020-02-01):
以前进口设备上的,放的时间太长了。在家没事偶然翻出来了。忘记怎么用了。是端子抗氧化的吗?

网友A:
防腐防裂缝.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防腐防裂缝.
上面写的是用在接合面或者螺母里面.

网友B:
搜索kinoruster,见有防腐蚀密封剂、金属间隙防腐剂、油脂等描述。

网友C:
这个就是金属材质的防腐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