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GDV-180A01A002000

楼主(2020-02-01):
安川SGDV-180A01A002000驱动器控制SGMGV-20ADC61电机,电机空载JOG模式下能运行,装在设备上,JOG模式下转不动,时间长了就报a.710 过载,请教哪些参数可能设置有问题,电机和控制器故障排除。

网友A:
确定装的什么负载,看有没有方法能监控到负载率,看这是不是确实过载了。

网友B:
通过Un009看一下累积负载率是否带大了。

网友C:
负载过大了吧?

网友D:
说明书要认真看!看懂了就知道怎么设置参数了。

网友E:
既然空载能运行 说明变频器点动功能是正常的 带载不行说明负载重或负载有问题 比如电机有机械故障或电器故障 或电机以后的负载设备有问题 也可能电源异常或变频器内部主回路接触器不吸合或晶闸管未导通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