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VP系列变频器按运行健跳下四个横杠

楼主(2020-02-01):
(无正文)

网友A:
检查散热风扇或驱动电路或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散热风扇或驱动电路或模块。。。
高手出马就是这样吗?这含金量大概有0.1mg!富士运行下横线说明书已经给你指出来母线电压不足啦,检查母线电压电路去吧!

网友A:
母线电压不足 有几种原因?说明书说的原因是唯一的?shifouyou qitadeyuny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