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02):
    写在前面:自从SMART200推出V2.4固件后,终于可以做PROFINET控制器了。但我却不兴奋:用
    SMART200做控制器?带什么?带1200?

    很快,V2.5固件的推出,终于可以做智能设备从站了 ---- 这才是我想要的。

    今天就做个实验:1200 做控制设备,SMART做智能从站。

    开始:先导出GSD文件。

    到此,GSD文件导出。SMART工程保存,开始1200的组态。

    选择硬件,CPU ,组态1200的IP地址。、

    设置启动模式

    此勾必打。

    在TIA Portal中导入GSD文件,选择菜单栏选项按钮,下拉菜单中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GSD),选择刚才导出的
    GSD文件所在文件夹,安装。很简单的操作,就不出图了。安装完成后。

楼主:
     继续 :

     想完成的任务:

     SMART这边 :

    分别下载完程序 :

    接通1200的I0.0 :

    SMART的Q0.0应该亮 。。。 事实也是如此。

    监控看的更清楚。

    状态图标也显示正确。当然,接通1200的I0.1 SMART的输出Q0.0熄灭。一切OK。

    到此,实验结束 , 谢谢观看。

楼主:
 消灭0回复 :开始听音乐。

 曾经也是个音乐发骚友,如今大道至简 --- 一个蓝牙音响就满足了。

网友A:
大师,这里找不到这个,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这里找不到这个,为什么呢?

。。。。。。你是截的我的图么?你自己的图呢?怎么会没有?

          如果没有,你的SMART固件是多少?

          导出GSD的时候固件版本选择对了没有?

          事出反常必有妖,慢慢找,妖会被你抓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大师,这里找不到这个,为什么呢?
原来没安装,所以未找到,现在可以了。

网友B:
把我想做都做了。我还能做啥呀。。。白忙活写这个。大哥你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我想做都做了。我还能做啥呀。。。白忙活写这个。大哥你厉害

。。。。。这不是软禁的无聊嘛。。呵呵,见谅。

网友C:
这个关键是GSD文件

网友D:
我一般通讯测试用循环移位做跑马灯,可以看看速度响应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通讯测试用循环移位做跑马灯,可以看看速度响应如何

        你的建议不错,可以测试一下通讯是否有迟滞。不过可以
        预见的是:只带一个从站,PROFINET通讯,循环移位跑
        马灯不会有什么迟滞的。。。我猜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你MB把你那个鬼脑壳头像换一下行不,我胃弱

网友F(2020-03-03):
学习了,多谢楼主。原来smart都出到V2.5了,我的还是在V2.2版本。。

网友G(2020-08-01):
模拟量怎么做??

网友H(2020-10-04):
连不到网络是怎么回事呢?按照上面的设置出现了无法连接网络问题不知道怎么整

网友I(2021-12-05):
300plc使用step7 5.5可以用吗

网友J:
最近ET200SP价格飘的不行,我也想到这个方法了就是没实验过,谢谢楼主了。我有几个问题请教下楼主。
第一、用200SMART做智能从站,200SMART后面是否可以正常带扩展模块?
第二、在主CPU1200里是否可以正常读取200SMRT后面的扩展模块的IO点?
第三、我就用200smart当ET200SP那样用是否可行,就是当主CPU的扩展,200SMART里面也不编程,所以程序都在主CPU1200或者1500里面做。

网友J:
自己按照楼主的步骤试验了一下,可惜没有硬件,软件部分做完了,是没有问题的。再次给楼主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