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02):
感觉35瓦电烙铁,电压在220伏时,烧的有点过火,采用4UF电容串联,电压为197伏,感觉温度刚刚好。

网友A:
35瓦都嫌大啊,我用50都不觉得大,建议楼主换长寿烙铁头会更好

网友B:
我用的是30w/80w,通常情况下30w,按下快速按钮将是80w非常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5瓦都嫌大啊,我用50都不觉得大,建议楼主换长寿烙铁头会更好
长寿的洛铁头很好吗?我买的洛铁没有多久就坏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还好,不过也需要养,也是要经常在焊锡合和松香里面泡一下,一般我是用50或60瓦的,千万不要用砂纸打磨烙铁头,打磨了就变成普通头了

网友D:
我修变频器用200W的都没嫌大

网友E:
我的电烙铁是多少瓦的?我看不着
做个小焊锡锅。一定要红铜的,里面放满焊锡,老方便了,烙铁头永不氧化。

网友F:
该主题,可视为“电气小经验”范畴,特从“ 无所不谈”转“电工技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的电烙铁是多少瓦的?我看不着
做个小焊锡锅。一定要红铜的,里面放满焊锡,老方便了,烙铁头永不氧化。
你这个是什么牌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的电烙铁是多少瓦的?我看不着
做个小焊锡锅。一定要红铜的,里面放满焊锡,老方便了,烙铁头永不氧化。
你这个是什么牌子?
你是说电烙铁是什么牌子吗?不认识,六块大洋买的,

几十年了没坏过,

网友G:
我的烙铁是1KW,主要用于大截面导线的搪锡

网友H:
我是将以前具有高低温调节的旧电热毯的电源线更换到电烙铁上使用,需要焊接时就调到高温档,暂时不用时就调到低温档。原理其实非常简单,高温档时直接接至电源,低温档时通过一个IN4007的二极管与电源接通,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来起到控温的目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当暂时不需要进行焊接时,使电烙铁处于低温状态,防止了电烙铁因长时干烧导致损坏。供参考

网友I:
一般电子元件35W内热足够,现在多数用焊台了,给同事组装了很多白菜白光使用一分钱控制板T12一体化发热芯非常好用,焊无铅和大面积覆铜板很方便

网友J:
我是用的焊台936国产的,自己改了一下。等快递恢复正常了再把变压器换一下。

网友K:
楼主很动脑子。在此学到了。用串联电容器降压,实现自己想要的。而且可操作性很强。不错的小妙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