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03):
真空罐,,负压8个压以内,也可以搞恒压控制吗?目前是负压表,上下线开关量输出,有负压远传变送器吗?相对是啥型号?

网友A:
负压最多负一个气压

网友A:
淘宝:
进口扩散硅传感器空压机真空度压力变送器4-20mA气压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
进口扩散硅传感器空压机真空度压力变送器4-20mA气压液压
是0.8个压,有图片 说明吗?正在设计画图,

网友A:
检测真空度(负压)或者绝对压力的传感器有的,定制合适的接口和信号输出形式就好。
之前我们使用过爱德华的真空硅探头,10Pa-100KPa,输出信号是1v-5v,再交给电路控制。

网友B:
压强常用单位如下:

简称:帕(Pa)
压强:物体单位面积上所受到的压力,叫做压强。
1 Pa(帕斯卡)=1 N/m2(牛顿/平方米)
p=F/S(F为压力,S为受力面积) p=ρgh(ρ为液体或气体密度,g为重力常数,约合9.8 N/kg,h为深度)
1 MPa(兆帕)=1000 kPa(千帕)=1000000 Pa(帕)
1 atm(标准大气压)=101325 N/m2,即为101325 Pa(帕斯卡)=760 mm汞柱所产生的压强.[1]
帕斯卡与其他压强单位的换算:
1 Pa= 1 N/m2 = 1(kg·m/s2)/m2 =1 kg/(m·s2)
= 0.01 mbar(毫巴)
= 0.00001 bar(巴)
= 十万分之一(公斤力/平方厘米)
1 bar=0.1 MPa

网友C:
可以
在真空镀膜设备上是最基本的控制

网友D:
真空负压传感器 4-20mA的有
我们用的松下的

网友E:
有给定,有反馈就可以,无非是作用方向之类的

网友F:
你要求-0.8可以做到。实话说,真空度控制难度比正压控制难,电传压力表比较少见,建议其他传感器。真空泵要选功率比计算大才好控制,不然你根本难达到真空度。

网友A:
真空度压力表比较粗略,使用扩散硅压力传感器控制相对较好。

网友A:
压力表一般2.5%的准确度,传感器一般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