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03):
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01:三菱FX3U和三菱FX3U串口通信

一、串口通信实例目的:
三菱FX3U主站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三菱FX3U从站数字量输出Y0~Y7;
三菱FX3U从站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三菱FX3U主站数字量输出Y0~Y7。
二、通信硬件连接:
1、三菱FX3U主站FX3U-485-BD端子含义:
SDA和RDA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B和RDB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G即为信号地
2、三菱FX3U从站FX3U-485-BD端子含义:
SDA和RDA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B和RDB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G即为信号地
3、通信硬件连接:
三菱FX3U主站FX3U-485BD之SDA和RDA短接后 接 三菱FX3U从站FX3U-485BD之SDA和RDA短接;
三菱FX3U主站FX3U-485BD之SDB和RDB短接后 接 三菱FX3U从站FX3U-485BD之SDB和RDB短接;
三菱FX3U主站FX3U-485BD之SG 接 三菱FX3U从站FX3U-485BD之SG。
三、三菱FX3U主站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数据位8位、无校验、1位停止位、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模式、起始符0x02、结束符0x03;
2、三菱FX3U主站8路输入X0~X7转换为ASCII码保存至D1、D2寄存器里;
3、三菱FX3U主站程序RS指令发送缓冲区首地址D1、发送字节计数为2、接收缓冲区首地址D11、接收字节计数为2;
4、初始化延时1000ms后触发开始发送标志位,开始发送;
5、接收完成标志位置位后,将接收到的数据保持至D41、D42寄存器里,转换为16进制数据送入三菱FX3U主站数字量输出Y0~Y7。
四、三菱FX3U从站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数据位8位、无校验、1位停止位、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模式、起始符0x02、结束符0x02;
2、三菱FX3U从站8路输入X0~X7转换为ASCII码保存至D1、D2寄存器里;
3、三菱FX3U从站程序RS指令发送缓冲区首地址D1、发送字节计数为2、接收缓冲区首地址D11、接收字节计数为2;
4、初始化等待接收,接收完成标志位置位后,将接收到的数据保持至D41、D42寄存器里,转换为16进制数据送入三菱FX3U主站数字量输出Y0~Y7;
5、接收完成后,延时10ms开始发送,将三菱FX3U从站8路数字量输入X0~X7发送出去。
五、通信程序高清截图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三菱FX3U主站通信程序、三菱FX3U从站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
三菱FX3U主站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三菱FX3U从站数字量输出Y0~Y7;
三菱FX3U从站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三菱FX3U主站数字量输出Y0~Y7。

楼主:
主站程序附加说明:
主站程序在三菱FX3U实物测试通过,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三菱FX3G、FX3S等实物上。

从站程序附加说明:
从站程序在三菱FX3U实物测试通过,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三菱FX3G、FX3S等实物上。

网友A:
有没有西门子S7-1200MODBUS RUT通讯案例,这几天刚好在熟悉1200,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西门子S7-1200MODBUS RUT通讯案例,这几天刚好在熟悉1200,谢谢
论坛应该有很多吧,你搜索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西门子S7-1200MODBUS RUT通讯案例,这几天刚好在熟悉1200,谢谢
论坛应该有很多吧,你搜索一下。
谢谢,不过还是喜欢看你做的教程,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西门子S7-1200MODBUS RUT通讯案例,这几天刚好在熟悉1200,谢谢
论坛应该有很多吧,你搜索一下。
谢谢,不过还是喜欢看你做的教程,明了
有空出一个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