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03):
电源振荡不行,⑦脚电压在11v一15V来回变化,输出几路高频二极管都拆开,只留5V调整。查调整电路也未发现异常,单独给2842上16V电,⑥脚有电压输出,功率管1,6欧电阻也正常,换了2844也无用,不知从何处下手了?

网友A:
这一款台达变频器开关电源电路很特别!不能与普通电源维修方法进行维修,最好动用示波器维修。

网友B:
有木有检查DQ20与DQ21这两个场应管

楼主:
两场管检测未见异常

楼主:
有点怀疑变压器了

网友C:
看一下尖峰吸收回路 2842的2脚反馈网络以及稳压回路的分流管是否低效 5脚与7脚之间的电容是否漏电 降压启动电阻是否阻值变大 5V返馈回路的反馈电阻是否阻值变大。。。

网友A:
楼主:我维修很多台这种跟你描述的故障电源电路,先用电阻法检查每一个元件,然后以DT2推动变压器为分段中心点!给3844外加DV16V电源,用示波器测试DD36,DD37二极管两端波形幅度幅值可一致,就可以判断DT2前级或者后级故障。用万用表用mv挡也能大致判断出来!我现在标出几个故障高的元件(1)DC73,DC67,DC77贴片电容1.2uF左右故障表现漏电.开路.容量不足。(2)DD52.DD55稳压二极管是18V的,故障表现短路.稳压值在15左右。(3)DQ22.DQ23.DD36.DD37.DD38.DD39也是经常损坏,用电阻法就能检查出来!DT2推动变压器前端按照普通电源维修方法去维修。从图片上看开关变压器损坏率极低,实在不行就有扫地雷方法去维修,最后在确定开关变压器

网友D:
如果关键器件都查过,下来可以重点查下2842的7脚、4脚电容,DC77\DC67\DC73等电容,全是有关脉冲能量的传送。
4脚电容关乎振荡频率的高低,偏高(高于200kHz)会导致开关变压器感抗剧增,储能变少,输出电压低或无输出;偏低(低于10kHz)会因开关变压器感抗过小,由过载起控限幅作用,开关脉冲占空比过小,导致同样的故障现象。
电感元件和电容元件,往往和电源频率挂钩,影响到电路性能。

网友A(2020-03-12):
楼主故障查到了吗?有始有终!大家也能分享一下

网友D:
可以示波表测下开关管脉冲端波形,如果幅度低于5V,仍然说明能量传输环节有问题。

楼主(2020-05-27):
最近家中有事,一直未检查.电板路,谢谢大家,有什么情况一定会回复

楼主(2020-07-03):
现在整机带负载不行,脱开负载三四路即可振荡,两路前驱动元件都未发现异常

楼主:
两开关管波形一致,上的是16V电压

楼主:
但还是不行

楼主:
更换了功率管到负极的电阻,图纸及实标为1点5欧,实测为1点9欧换1点5欧后振荡了,⑦脚稳定在18v,但有轻微叫声,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A:
回复 楼主:
稳压电路检测吗?检测方法请你使用【维修电源】加在6.5V电源上,从0V电压开始缓慢上调电压到6.2V时,用万用表10欧姆电阻挡加在光耦DPH5(PC817输出端的3脚和4脚上)!上调电压必须在6.5V时,光耦(DPH5)3脚和4脚电阻值迅速变小,这确定稳压电路是OK!否则就有问题!这种方法高效!准确!简单!这是我个人长期维修总结的经验,奉献给大家分享!楼主碰到难题!你要慢慢来,千万不要钻牛角尖,要多换思路,8楼是我提供的思路,9楼咸大师提供的思路你也走一下!祝你修复成功!

网友E(2020-11-20):
回复 网友A:
很好  有学习到了

网友F:
学习了,又长见识啦。

网友G:
原来是电流取样电阻变质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A:
我一般都是把光耦拆出来,用两个万用表测试好坏,下次试一下兄弟的方法

网友H(2021-02-28):
最好动用示波器维修。

网友I(2021-09-03):
大师们的讨论与分享,学习了很多

网友D(2022-07-08):
由波形图可以看出。
波形尖峰是14V,但大面积平顶是5V!!开关管的开通能量不足已经坐实!
重点检测从芯片6脚至两只开关管的G极脉冲传输通路,看看是在哪个环节产生了大的衰减,故障将由此而修复!
正常脉冲电压的幅度(平顶)应达8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