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无法批注

楼主(2020-02-03):
从公司一台设备上读出了程序,把触摸屏的程序也一起读出来了。由于触摸屏上用了很多D寄存器,于是想把这些在程序上批注。
可是发现XYM,都是可以批注的。就是D批注不了,一批注下次再打开就没有了。
请问下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你这样指示嘴巴说说,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网友B:
新编程序,看情况如何;或者换编程软件试,又如查看批注是否已写入、保存,等。

网友C:
哪一款软件,你是怎样操作的?
正常D一样的可以写批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解决了。
原先的版本是2.42的。
后来下了一个2.34的版本,就可以批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