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M1和M2行吗?

楼主(2020-02-04):
M1和M2是各自工频变频转换过程中隔离用的。

楼主:
这么一个专业板块咋没人回复,难道还让我到无所不谈问问吗?高手们太忙了吧 变频器论坛 变频器维修是两个板块吗?

网友A:
m1和m2是隔离变频器不工作时候,防止出线端带电用的,必须要有,不然,工频运行,变频器出线端也会带电,对它不好。

网友B:
变频器转工频运行 必须切断变频器输出 防止给变频器倒送电,变频器与工频可以共用电源 转换时可以有接触器也可以无接触器,有接触器可以方便维修。

网友C:
F1,F2是变频器吗?现在都简化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1,F2是变频器吗?现在都简化成这样了,,,,,,,,,,,,,,,,,,,,啥叫差距,这就是差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F1,F2是变频器吗?现在都简化成这样了,,,,,,,,,,,,,,,,,,,,啥叫差距,这就是差距,
我接到的图没见过这样画的,不管是设计院的,还是私活
既然是变频器,会提出取消M1M2的要求才是最大的差距

楼主:
开关电源在线测试输出又有了,砸碎好几个了。

楼主:
总感觉这个唯一可调整的只是一个微调,根据电压等级应该在一伏范围内吧,没动过,

网友A:
配件太旧了,可靠性就差了,家里玩儿不要紧。除非是应急,工作场合尽量少用。转身就坏了,添麻烦。

网友D:
个人认为,不考虑设备安全情况下,小功率理论上可以取消,但要在控制回路作好互锁,同时禁止变频器键盘启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不考虑设备安全情况下,小功率理论上可以取消,但要在控制回路作好互锁,同时禁止变频器键盘启动。
好像还见谁家变频器允许输出接电源
即便有,将来维修更换时也不能保证新的变频器允许呀
这种坑还是别埋遭骂不说,不定哪天自己就掉进去了

网友E:
考虑到安全措施,这2个还是要用的,不要认为可以忽略,这是不好的。变频器的各个控制点还是要谨慎,不要大意。

网友D:
只是理论上可以,但不建议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