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6070ip PC在线模拟正常,下到屏里就不得行了,大神们帮忙分析号撒。

楼主(2020-02-04):
从端是水泵,采集了手自动和液位, PC在线模拟正常,下到屏里就不得行了

网友A:
电脑模拟不涉及通讯,只是画面显示。如果有错也是地址之类不对。

网友B:
怎么个不得行,实际屏应用一定要通讯才正常的,否则一些按钮、数值都不显示的

网友C:
按钮没显示?
是这个的话是你没连上PLC;

网友D:
感觉是变量和plc内部地址没对应。

网友E:
连接的什么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