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05):
大神们本人学浅,绘制工程或项目要求梯形图时,有没有哪些要点或与匹配的时序图要领,谢谢啦……

网友A:
高手是做子程序或者功能块之类的
不复杂的无所谓了。

网友B:
看个人的编程根底,如果是初学者,又有继电接触器控制线路基础,按继电接触器设计思路编制梯形图吧.

网友C:
既然准备用梯形图
先从继电器逻辑入手,按工艺要求顺序编,一般没大毛病

网友D:
an按楼主的说法,应该是搞那种顺序控制的模式编程估计要好些,但那只是工艺,工艺下面那些基本的逻辑控制还是得写一下才行

网友E:
不用考虑时序图,关键在于工艺流程图的编制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