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05):
为什么会有这么规律的锯齿状?

网友A:
这个好像是不专门的刀具,两块板子放上去就自动搞定

网友B:
这拼接的,专门有刀铣出来的

网友C:
木板纹路吗?
猜测工艺切换过渡时产生,从左纹路换又纹路(或反之),你正好买到这块板

网友D:
拼接处吧,

网友E:
这是木板拼接的接缝。齿形是机器弄出来的。

网友F:
2块的拼接缝,这种锯齿状的粘的接口接触面积大,会更牢固些;

楼主:
即是说,这些木板是用胶水粘的?

网友G:
对是胶水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