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05):
只是要输出频率1hz,在软件上设置编译提示出错。看资料只是不建议继电器输出用高速脉冲输出,不知道实际是不是不能用。只是想试试脉冲功能。

网友A:
           。。。。。请选用 DC/DC/DC型号的1200

                   又仔细看了楼主的贴子,如果只需要
                   1Hz的频率即使不是DC型的也可以办
                   到的。。比如系统时钟位触发固态继
                   电器

楼主:
系统时钟好像可以到0.5Hz,我只是测试使用,时序是开1秒,停时间可以调整,所以想用脉冲试试。谢谢了,其实用两个接通延时定时器也可以实现,只是以前看资料说继电器也可脉冲输出,最小1hz,所以就想试试

网友B:
1HZ用定时器很容易实现,但实际应用中如果这个点是连续工作的,就算只有1HZ频率,考虑继电器的使用寿命,也应当选用晶体管型的;

网友C:
你要脉冲输出,就不要选继电器输出类型啊,如果你只要个闪光灯功能例外

楼主:
大家误解我的意思了,我只是没用过S7-1200的脉冲输出,刚好要做一个1hz的程序,就想用继电器型号试试,现场只有继电器型号,后续使用我肯定要改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D:
用当然是可以的
继电器的寿命问题了

网友E:
继电器输出脉冲在5Hz还可以,达到10Hz的话基本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