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电路图,没看懂如何循环记数

楼主(2020-02-05):
kt,k都是时间继电器,sr是记数器,我的疑问是:在通电后,kt得电,在延时时间到后,kt延时常开触点得电,于是k得电,k的常开触点闭合,复位记一次数,那如何记第二个数呢?kt的延时常开和常闭还会动作吗?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A:
这个可能先要了解各元件是如何工作的,比如时间继电器、计数器的情况,有型号则可根据型号查找资料;
顺便提及,“kt延时常开触点得电”,应当说的是其常开触点接通,“得电”通常指线圈。

网友B:
K动作SR重新计时KT重新计时,完成循环计数。文字解释较麻烦,电路逻辑性较强,可靠性高成本低。

网友C:
KT为时间继电器、K为中间继电器、SR为计数器,当旋钮开关接通后,时间继电器KT得电,其延时触点按照设定的时间不断的接通、断开,中间继电器K也随之不断的接通、断开,这时中间继电器K每接通一次,计数器SR就计一次数,达到设定的计数值后,计数器SR的常闭触点断开,使其整个电路断电复位。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D:
选kt为双时间定时器(如果on-off时间一致,选带“脉冲”的定时器),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D:
K就用普通继电器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已经明白了,我查了一下时间继电器的具体说明书,最后看懂了。

网友E:
根据图片中的标题,再从电路图来看,你的时间继电器KT是循环时间继电器,通电后不断循环通/断电(振荡);K是普通继电器,作为计数输入信号使用(每闭合一次就触发计数器一次);SR是计数器,计数达到设定值后,SR常闭触点断开,计数器复位。

网友F:
楼主没有把图上的元件型号拍全。

网友G:
DH48S-S是双延时时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