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05):
求维伦触摸屏和施耐德ATV303变频器通讯案例,最好附上接线,谢谢

网友A:
485通讯,正常正负两条线。
MODBUS  RTU通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维伦触摸屏和施耐德ATV303变频器通讯案例,最好附上接线,谢谢
威纶官网有类似案例,可以去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维伦触摸屏和施耐德ATV303变频器通讯案例,最好附上接线,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维伦触摸屏和施耐德ATV303变频器通讯案例,最好附上接线,谢谢
直接下载下来,再上传给你,官网例子是ATV12变频器的,触摸屏测试工程稍加修改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就是这个,但设置,接线,一切正常但是通讯不上,是不是变频器本身的通讯就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这个,但设置,接线,一切正常但是通讯不上,是不是变频器本身的通讯就不同
可以先用第三方工具测试一下变频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维伦触摸屏和施耐德ATV303变频器通讯案例,最好附上接线,谢谢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