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05):
如题。

大元DR300型2.2kW变频器,能正常操作,但启动运行后U\V\W端无输出电压。
测驱动电路输入、输出侧脉冲电压、电流,均“正常”。
初始化后U/V/W端输出电压正常。
而故障之后初始化之前,是个什么状态?思之耐人寻味。

咸庆信
2020,2,5

网友A:
请教下  2.2KW驱动的   测驱动电路输入、输出侧脉冲电压、电流是如何测试呢。谢谢老师

网友B:
这种情况 在维修过程中 是常有的事,维修中经常误入歧途,在遇到变频器能通电 没有输出的情况下,我的处理方法是,先把变频器常用参数或原有参数备份,然后初始化试试。。。再决定是否进行下一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IBGT模块脉冲端子,如GU\EU端测量脉冲电压;万用表电流挡串30~50欧限流电流,仍在该端子可测得电流大小。

网友C:
我遇到过一粒  恢复出厂值也不行
深圳纬创变频器,更换主板后正常,看说明书说电机参数不会恢复出厂值,检查电机额度电压用户设置成3V。用户不懂 设置错参数

网友D(2020-03-07):
咸老师好,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给我,我想把东西寄给您,看能不能帮我看看。

网友E:
表示越到过这样的问题,在找不到问题在哪里的时候,把参数初始化后,输出正常了

网友F:
咸老师,您的培训今年怎么安排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好,公交车尚未恢复,村庄还在封堵中。得等等再定啊。

网友F:
咸老师,您的变频器维修培训现在是怎么安排的,今年还有没有计划。

网友F:
回复 楼主:
好的,恢复了通知一下,我准备今年抽时间参加培训。

网友G(2020-08-01):
老师,我想在没有动力电提供给变频器的情况下,给控制板供个电瓶电,让控制板能够工作,可以485通信等,有偿提供方案,万分感谢

网友B:
额定电压设置为3V 相当于基频为3V,也就是当频率上升到50HZ时,对应的最高电压是3V。变频器输出电压 不会超过3V。这不应算作变频器无输出故障。应该叫输出电压低故障,靠初始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H(2021-08-12):
跟老师学到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