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05):
有没有施耐德变频器大神请教一下,ATV61变频器带风机运行,加速时间设置120s不动,在UFq模式下启动时频率升到十几赫兹,电流往上涨到52A(额定电流32A,电流限幅53A)左右一小会就因热积累报OLF过载故障跳了;而改成UF2模式则就能够正常启动了,且能稳定运行,这个是什么原因?
UF2和UFq模式的主要区别体现在哪里呀?为啥启动期间有过载UF2模式就能顺利启动起来,UFq模式就过不去?

网友A:
UF2是2点压频比,UFq是U/F 二次方模式,2点压频比的频率和电压是成正比的,UFq建议在空载或者轻载模式下用,可以节能。这两种模式的过载能力是一样的,但是UFq在空载或者轻载的情况下,转矩和转速的平方成正比,这样转速越快,转矩越大,就可能出现您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事实上是UF2模式下能正常启起来,UFq在启动期间有过载的情况下好像起不起来,这样就很奇怪,是否可以理解成某一个特定频率下UFq可能提供的转矩不够大,而UF2能够很快输出最大转矩?

网友B:
感觉改天可以叫jint收集一个施耐德电气产品问题集,然后让施耐德电气的技术人员统一回答,哈哈  @jint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论坛里有施耐德的技术人员哇

网友A:
回复 楼主:
嗯,我觉得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原因。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非常好,我就偶尔上来学习一些问答的,看看有没有跟自己相关的,很多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