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问题

楼主(2020-02-05):
请教下大神们这段程序为什么我有时候按急停后 再复位按钮电机就反转往反方向复位了 为啥? x2是急停按钮

网友A:
看M0有没有在按急停后 再复位后还是ON

楼主:
M0是点动的就这么一个 急停按钮复位后是of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M0有没有在按急停后 再复位后还是ON
M0是点动的 急停复位后是off的

网友B:
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C:
这个程序是测试还是在项目中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程序是测试还是在项目中用的?
测试学习的 还是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