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 MODBUS RTU从站通讯问题

楼主(2020-02-06):
请教各位大神,小弟用S7-1200作为MODBUS RTU的从站与MODSCAN32通讯,但每次MODSCAN32读PLC的数据,只能读取PLC内的三个寄存器地址,超出三个寄存器地址就报错(如 40001-40003,或者40006-40008),用KEPSERVER软件读数据也是这样。但用MODBUS POLL软件与PLC进行MODBUS RTU通讯,所有地址都能读取,MODBUS POLL软件设置与MODSCAN32设置完全一样。不知道各位有什么解决办法不?

网友A:
用串口调试助手试试如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有发送出去的数据,没有返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发送出去的数据,没有返回的。
你发的是什么?截图给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你不是Modbus RTU么?那你串口调试助手发的也不是Modbus RTU报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对于MODBUS RTU通讯,我也是跟新手,希望大神能多多指教。我把MODBUS RTU 报文截图重新上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对于MODBUS RTU通讯,我也是跟新手,希望大神能多多指教。我把MODBUS RTU 报文截图重新上传了
串口调试助手测试应该无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有点搞不明白,为什么MODSCAN32和KEPSERVER只能读取三个寄存器地址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有点搞不明白,为什么MODSCAN32和KEPSERVER只能读取三个寄存器地址的数据
你串口调试助手测试发送的命令也是读2路保持寄存器啊!你再用串口调试助手尝试读2路以上寄存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尝试着用串口调试助手去读10个寄存器地址,有返回的报文,能读到数据。除了端口号,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是不是通讯还有什么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返回的数据少了一个字节,估计就是这个原因造成后续的数据没有显示吧。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返回的数据少了一个字节,估计就是这个原因造成后续的数据没有显示吧。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你读取一路保持寄存器,返回当然是7个字节,一个字节都不少!
我是让你用串口调试助手去读取4路以上的保持寄存器,看看返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返回的数据少了一个字节,估计就是这个原因造成后续的数据没有显示吧。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用ModScan这类工具测试时,你看看超时时间之类的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用串口调试助手读取10路寄存器地址的截图。我按顺序给每个地址都赋了值从1到9,最后一个地址的值是0.麻烦您再帮忙看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用串口调试助手读取10路寄存器地址的截图。我按顺序给每个地址都赋了值从1到9,最后一个地址的值是0.麻烦您再帮忙看一下。非常感谢。
你程序中给哪些寄存器分别赋值1-9了?
这个串口调试助手接收的报文是对的,但是返回值都是0,与你赋值不符。

楼主:
回复 网友A:

40001对应的PLC地址是 DB3.DBW0 赋值1
40002对应的PLC地址是 DB3.DBW2 赋值2
40003对应的PLC地址是 DB3.DBW4 赋值3
40004对应的PLC地址是 DB3.DBW6 赋值4
40005对应的PLC地址是 DB3.DBW8 赋值5
40006对应的PLC地址是 DB3.DBW10赋值6
40007对应的PLC地址是 DB3.DBW12赋值7
40008对应的PLC地址是 DB3.DBW14赋值8
40009对应的PLC地址是 DB3.DBW16赋值9
40010对应的PLC地址是 DB3.DBW18赋值0

直接给这些PLC地址赋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40001对应的PLC地址是 DB3.DBW0 赋值1
40002对应的PLC地址是 DB3.DBW2 赋值2
40003对应的PLC地址是 DB3.DBW4 赋值3
40004对应的PLC地址是 DB3.DBW6 赋值4
40005对应的PLC地址是 DB3.DBW8 赋值5
40006对应的PLC地址是 DB3.DBW10赋值6
40007对应的PLC地址是 DB3.DBW12赋值7
40008对应的PLC地址是 DB3.DBW14赋值8
40009对应的PLC地址是 DB3.DBW16赋值9
40010对应的PLC地址是 DB3.DBW18赋值0

直接给这些PLC地址赋值的
那么你应该发送01 03 00 00 00 0A ** **
而你不应该发送01 03 00 09 00 0A ** **
** **为CRC校验,自己计算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送的报文 01 03 00 00 00 0A C5 CD ,接收到的报文数值有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送的报文 01 03 00 00 00 0A C5 CD ,接收到的报文数值有变化。
再用Modbus Poll调试助手进行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DBUS POLL调试没有问题,之前有调试过。设置多少个寄存器地址,都能读取。
这次我设置了100个寄存器地址,这100个寄存器地址都能读到。我还给40094,40098,40099,这3个寄存器地址赋值了,数值都有变化,能读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DBUS POLL调试没有问题,之前有调试过。设置多少个寄存器地址,都能读取。
这次我设置了100个寄存器地址,这100个寄存器地址都能读到。我还给40094,40098,40099,这3个寄存器地址赋值了,数值都有变化,能读到.
那么就应该是Modscan32软件设置的问题了
PLC这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再用Modscan32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谢谢版主这几天的帮助,问题找到了,确实是MODSCAN32的设置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版主这几天的帮助,问题找到了,确实是MODSCAN32的设置问题。
客气了!这是版主应该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版主这几天的帮助,问题找到了,确实是MODSCAN32的设置问题。
那么是啥设置问题呢??你也不写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