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06):
台达ES2PLC 直线定位,6米多长,机械精度问题每500MM做一个补偿,要怎么做,求教

网友A:
如果是齿轮背隙问题,建议在正反转转换时自动补偿一个定值!
至于0.5M做一个补偿,不如自动补偿后信号只是用来做位置校对!!

网友B:
走直线,如果你轨迹是刚性的,这个长度你可以直接用磁珊尺,就不用考虑补偿吧

网友C:
做补偿条件是其误差必须要有重复性。否则做了补偿也是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