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变频器维修中(疫情),等待配件

楼主(2020-02-06):
炸模块了。由于今年受疫情影响(配件有元宵后才发货)。待件中,有高手修过这种变频器不?有点话请说说其后遗症呗!

网友A:
就怕短路电流把多层板中间的线给烧了。

网友B:
应该是南特的变频器

网友B:
看现场会不会用到制动?

网友C:
没什么特殊设计,没什么难度,闲着也是闲着,上电看看反应!

网友D:
众辰的变频器吗? 如果逆变坏了 检查下驱动吧

网友E:
变频器驱动板

网友F:
损坏件都换了,没见过有后遗症的,跟新的没有分别

网友G:
看起来像是上海众辰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