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恒压供水

楼主(2020-02-06):
出水孔径1.0到4.0之间

当孔径为1.0时 马达只需6HZ 70BAR
当2.8时 马达需60HZ 70BAR

有用过变频器PID功能 效果不太理想 小孔径 起伏太大, 大孔径 速度太慢
感觉无法一组PID对应多组孔径
需要在1.5秒内达到指定压力
压力不用很精准
有什么方法比较适合?

网友A:
这个有点困难,最小与最大差的太多了,不知道为什么要变出水孔径,能不能固定下来

网友B:
“当孔径为1.0时 马达只需6HZ 70BAR
当2.8时 马达需60HZ 70BAR”
好强大啊
会不会是数据/设置错误

网友C:
不要用pid控制,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变频器启停。加速时间设成1秒,停车方式自由停车。不行就2块电接点压力表做多段速

网友D:
出水口要加一个膨胀罐,这个东西早在15年前就做过,并且是测试设备,供整个车间用,效果非常好,出水口加压力传感器,采用闭环PID控制。

网友E:
恒压罐和变频组合就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F:
你这个时间太短,管径差异太大不太好控制了
楼上说做稳压罐倒是一个方案!

网友G:
6Hz与60Hz的调节范围,还做不到100%,那就真的太悬殊了。还是从机械上想想办法吧。或许事半功倍。

网友H:
一般想要压力非常稳定的话都是加隔膜气压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