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06):
各位师傅好  两张图片是视频截图
请教问题:int寻址只能是MW100吗?和Dint寻址只能是MD100吗?如何理解int Dint sint 对应的MW100  MD100 MB100对应使用
         MD100和MD50又如何理解

网友A:
int寻址是指两个字节的地址,不止MW,还包括IW、QW、PIW、PQW、如果在DB块里定义了2字节的整型变量,也可以使用。Dint是Double int的缩写,表示2个int,长度是4个字节,MD、ID、QD、DB块里的4字节整型变量都可以使用。但是,实数(浮点数)也是4字节,就不能与Dint进行对应 了,因为数据类型不对,S7-1200是进行数据类型匹配的。

网友B:
W只是一个字变量(16bit),D表示双字(32bit)变量,至于该变量数据类型是int\real\time等等,那个就看你自己创建的数据类型决定

网友C:
可以是DW100,也可以是DW101,后面的数字没有规定。做项目最好还是规范使用